1200p60可以代换1200ap40吗

楼主(2012-07-25):
1200p60可以代换1200ap40吗????1200P60不是AP60

网友:
可以代换

网友:
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当然可以,这个问题在前两天已经有人回答过了。

网友:
完全可以,换了不少,也不见返修

网友:
可以代换实际使用未见有问题

网友:
在明基上代换不可以、、其他的就不知道,拿原型号回来装上去就可以啦

网友:
用1203P60代换成功.在BENQ上

网友:
弱弱的问下。 这是用在哪里的。, 什么作用。

网友(2012-09-07):
明基电源板,可以代换。

网友:
完全可以的

网友:
恩恩,换了好些,机器都可以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