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 2带内存 不上网卡不触发?!

楼主(2012-07-25):
板子是 4411S 2代内存独显的,拿到手上时不跑码,后来发现+1.2V_LAN短路了。再细看网卡烧了一个洞。摘下网卡,果断悲剧了,不触发了。。。手头上没这个网卡,所以问问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是不是说4411S摘下网卡就会不触发呢?!
不触发

网友:
不会的、网卡上不上都会触发的。你的不触发肯定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不触这个跟拆掉网卡没关系的!

网友:
一会我把原来的网卡装上去看看吧。那个网卡烧了一个洞

网友:
问题解决了,不装网卡是会不触发的。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