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2333-LED 求助中。。。。!!

楼主(2012-07-25):
今天早上刚刚接手一台优派VA2333-LED,开不了机,开机电压3.28V,升压板有18.5V供电,LED灯供电第一脚6V-8V跳变,4脚18.29V,6脚6V。还没有维修LED显示器的经验,跪求各位大侠出手相救。谢谢!跪等中。。。。。。

网友:
驱动板问题,要刷机才能开了,这个板很难找的,慢慢修吧。

网友:
同意,开了不机排除按键外,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可以刷到这个程序的?

淘宝上有卖,我是没有的了,遇到过两台,都是直接不修了,要买驱动板人家不肯出钱,所以不修。

网友:
LED的时代来临了

网友:
LED只修过三星的机子,这个还真没修过,MCU问题了,上淘宝找下吧,我的三星机的MCU都是淘宝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