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 裸板插电0.06不开机

楼主(2012-07-25):
DELL 1420  裸板插电0.06.  时开机时不开机.开机一切正常,不开机电流到0.06就不动了.求助.

网友:
这个待机有点高啊   不开机的时候看看电压都出来没有  加焊一下EC试试

网友:
关键是有时候能起动起来。起动后能正常使用,怀疑是不是主板有开路的地方啊。

网友:
就按你怀疑的做  基本上可能是的    开路

网友:
那不能这样子给客户啊说啊。白忙不说,还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看,看看显卡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