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安装ghostxp 修改bios硬盘模式

楼主(2012-07-25):
在在BIOS中修改硬盘接口模式

bios
硬盘模式
硬盘接口模式
winpe
蓝屏

    有时候我们安装ghost版本的系统总是蓝屏,或者引导winpe无法找到硬盘(没有c盘、d盘……)其实这是BIOS硬盘接口的设置问题,大多数笔记本默认都是SATA Device Mode。需要改动一下。改为兼容模式。

    各品牌笔记本的设置方法(组装机一般看主板说明就可以了。看到SATA字样后回车,然后选择compatible即可)

  戴尔(DELL):

  开机过程中不断按F2到BIOS,依次到Onboard Devices-------SATA Operation,在这里选ATA,按回车键后选YES。然后按ESC键,然后选择Save/Exit后按回车。

  宏碁(ACER),易美迅(eMachines),捷威(GATEWAY、奶牛):

  开机按F2进BIOS,用键盘的右键选择MAIN,然后用下键选择到SATA mode,然后按一下回车键,然后选择IDE,然后按F10,再按一下回车键

  华硕(ASUS):

  开机按F2进入BIOS,在Advanced-----IDE Configuration------SATA Operation Mode这里选Compatible,然后按F10再按回车。

  惠普(HP):

  HP 的新机器是图形版BIOS,用鼠标就可以操作。开机按F10进入bios,在System Configuration------SATA Device Mode,在这里可以选AHCI或IDE,用鼠标就可以点击,选择为IDE,然后按左下角的“X”按钮,选YES。

  或者是开机时按F10进入BIOS,把“Enable Native Sata Support”这一项设为disable ,按F10保存退出。

  或者是开机时按F10进入BIOS,在 System Configuration --------Device Configurations中找到SATA Native Mode,将它设置为Disabled ;按F10保存退出。

  神舟:

  开机按F2到BIOS,在Advanced中把光标指向HDC Configure AS这一行,按回车键,选择IDE,按回车键,按F10,再按一下回车键。

  联想THINKPAD:

  开机按F1键到BIOS,依次到Config----Serial ATA(SATA)----SATA Controller MODE Option(在这里选择为compatibility),然后按F10然后按回车。

  联想:

  开机按F2进入BIOS,在Configuration------SATA Mode Selection这里按回车键选IDE,按F10再按回车。

  或者是开机按f2进入BIOS设置,configuration项下有sata controller mode选项,选compatible为兼容(ide)模式,选ahci为sata模式,这里我们选择为compatible模式,然后按f10再按回车键退出。

  东芝(toshiba):

  开机按F2进入BIOS,在Advanced-----SATA Controller MODE这里选择compatibility,然后按F10再按回车。

  同一个品牌的机器也可能BIOS也不一样,那就有不同的设置方法,但大体上都差不多,互相参看着也就都会了。

  ▂▂▂▂▂▂▂▂▂▂▂▂▂▂▂▂▂▂▂▂▂▂▂▂▂▂▂▂▂▂▂▂▂▂▂▂▂▂

  几个相关问题:

  ◆硬盘传输模式分两种设置:

  现在新的笔记本都是用SATA接口硬盘,但硬盘传输方式有两种设置:一种是SATA模式(AHCI、增强模式);另一种是IDE(ATA、兼容模式)。

  ◆设置硬盘模式的意义:

  由于原版本XP光盘没有集成SATA控制器驱动,所以安装过程中会找不到硬盘。而如果我们在BIOS中把硬盘设置为兼容模式(IDE模式)就可以安装了。

  如果BIOS中使用ACHI模式(SATA模式)的话,那用的XP安装光盘中必须集成相应的SATA驱动(还必须是那机器所用芯片组所对应的驱动,不是随便集成一个就可以,不是对应的不好用),否则安装不了。但新买的机器芯片组是新的,那我们手头集成SATA驱动的XP安装盘未必就有对应的SATA驱动,这时候就需要在BIOS中设置为兼容模式才可以安装(安装之后后期也可以通过在XP下安装AHCI驱动来开启AHCI,但目前看来笔记本开启AHCI意义并不大,只是提升了一点点磁盘性能)。

网友:
笔记本ghost 不好装

网友:
现在的GHOST XP已经完美支持了,不用改硬盘模式,一样用GHOST装系统的.

网友:
谢谢。上次有个东芝的就是按照你说的,弄好了。。。

网友:
这个都大同小异的,只要记住SATA就行了

网友:
一般般啦、、、、、

网友:
呵呵,辛苦
能发帖就是好的
对新手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网友:
没这么麻烦吧?好多ghost系统,支持笔记本的默认BIOS,开了AHCI的。 amd,intel 系列芯片组的都没为题。

网友:
呵呵,谢谢了正需要呢。

网友:
现在蓝屏的不多了吧

网友:
看了让人伤心啊,这帖子太扎心了

网友:
现在大多机器都是需要改硬盘模式的。

网友:
三星有一款E350的,只能装WIN7,BIOS里面不能改硬盘模式,很经典,自带的Linux系统

网友:
指要记住关键词就好搞了

网友:
楼主幸苦了,适合新手适用!

网友:
在这里要感谢ghost系统的发明者以及赛门铁克公司,给大家节省了巨量的装机时间

网友:
现在很多新的机器需要改

网友:
这个东西也拿出来骗分,不地道啊!

yeying77 -1 不是所有的盘都支持SATA接口,万一遇到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