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磐石500

楼主(2012-07-25):
求助:航嘉 磐石500 电源触发问题
    直接短接路线-地线可以触发。
  接主板上面的话 就不触发。排针上面电压 3.5V 低了点吗?(5VSB正常输出)
用其他电源测得排针是5V 其他电源能开机。
     这个电源该怎么修?      ==
  刚刚又做了测试了。把  航嘉 磐石500的电源接到另外一块板子上面又可以触发了。
  难道是很板子不兼容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为什么不是那主板坏了。。

网友:
很可能是带载能力弱,先把大电容换了试试吧。

网友:
有时会这样的,有次我一个长城换上去不开机,还以为主板坏了,但是换个电源又行,把长城换别的板也能用,我看了插针发现20针那里面少了个-12V的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