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 不跑码

楼主(2012-07-25):
IBM R50 插通电跑0.6A,插诊断卡不跑码,拆开机器测电压,发现CPU电压都出来了,但是有一组没电压,供电芯片是MAX1845,手上有这个芯片就懒得去测他了,直接用风枪吹下换了一个,通电开机显示了,于是开始装机,装好后再测结果故障依旧,可是前面刚换上的时候确实开机显示了,这下机器也懒得拆了,直接把键盘掀开,把那组供电的NEC大电容换了,再开机正常了,

网友:
LZ真是高手啊  一针见血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本本,换了电容也没有好噢,还要那里吃灰尘,

网友:
ibm???  nec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