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86-621和G86-631可以互用吗?

楼主(2012-07-25):
显卡G86-621和G86-631可以互用吗?

网友:
肯定可以,以前试过的

网友:
是不是宏基的机器,可以用的

网友:
可以的,试过很多

网友:
可以的 621上DELL的机器 是可以用631代用的

网友:
完全可以代换的啦

网友:
是D630吧?完全可以的,我都换了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