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神州W220R通电南北桥发烫!遇两次,未能解决!

楼主(2012-07-25):
神州优雅W220R,通电无显示,电流待机0.05,开机0.75~1.05无显示,南、北桥发烫。小弟遇过两台这种问题的机啦,无一解决,现在又接到此机,想必这问题是此机通病,望大伙指点!

补充内容 (2012-12-10 10:57):
是一个电容短路的,南、北桥修好后也是一样烫,可能本来就这么烫

网友A:
工作的时候,南北桥是会发烫,还有缺少什么电压一样会造成发烫,既然你遇过几次,那么南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估计本就这么烫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B:
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你就能确定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芯片组的

ATI芯片    神州上网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的时候,南北桥是会发烫,还有缺少什么电压一样会造成发烫,既然你遇过几次,那么南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 ...

很烫的呢,不是一般的烫呀!可能缺少电压吧

网友C:
BIOS应该不会导致这样吧?3.3V、5V  都有,CPU:1.05北桥:1.25内存:1.90(不算高吧?也可能是它哦)还有,通电U很高温时风扇也是不转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OS应该不会导致这样吧?3.3V、5V  都有,CPU:1.05北桥:1.25内存:1.90(不算高吧?也可能是它哦)还有, ...

我一年前遇到过,当时好像是南桥下面的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年前遇到过,当时好像是南桥下面的一个电容短路了

哦,谢谢,我也找过啦,可没有什么发现呀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吧

网友:
难道分组电压没有找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一年前遇到过,当时好像是南桥下面的一个电容短路了

还记得哪个电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记得哪个电容不?

不好意思,时间太久了,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