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32不加电维修

楼主(2012-07-25):
惠普CQ32笔记本,按开机按键电流从0.01上到0.05,拔掉电源重新加电故障依旧。拆机检测发现+V5S电压短路
加5V电压烧+V5S,电流到3A依旧找不到发热元件。电流调节到5A后,短路消失。应该是短路元件击穿了。上CPU与内存可以开机了,但电流很大,用手触摸声卡发现声卡芯片发烫,查看图纸发现声卡芯片供电正是+V5S,摘掉声卡芯片后,电流变小了,开机正常。只是没有声音,更换声卡后,故障修复

网友:
嗯  是那样吗

网友(2012-08-26):
我也有一模一样的故障,,我马上去查查声卡芯片

网友:
靠。。还真是哈。。看来CQ32声卡芯片容易坏哦。

网友:
靠。还真是声卡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