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笔记本进水维修

楼主(2012-07-25):
一惠普CQ40、来的时候客户说进水了、拆开主板,发现南桥周围有进水的痕迹、其他地方没有发现、就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就上BGA烘烤半小时、过了一会、把板子取下来、打了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电感PL302对地短路0欧、接下来找到图纸发现这电感是+3VALWP、就断开了PJP303的焊盘接点、可难看是后级短路还是前级短路、检查发现是前级短、那么接下来就查吧、检查发现是电容PC309击穿、用风枪吹下来、量PL303电感对地阻值才50欧、还是有点低、看了外围其他元件、都正常、那么就只有芯片了、

吹下芯片、在量阻值正常了、换了一个、上可调待机0.03、应该是正常了、按开机键、能触发、但是电流在0.55就停了、不跑马、纠结呀、接下来就看时序图查信号、

检测发现没有H_PWRGOOD、前面的都有了、但就没有这信号、这是南桥发给CPU的电源好信号、考虑到南桥进水、就上BGA直接干下来、换了一个、上可调发现待机居然左右0.005、那么低、当时心都凉了半截、做个桥还把待机做没有了、按了下开关、能触发、电流上去了、、上CPU、内存、正常亮机、后来才知道这待机是正常的、日哟、本以为就这样就好了、叫他们装机、装好了以后能亮机、能进系统、就是动下屏就掉电、以为是他们没有装好、自己有装了下、还是一样的效果、观测发现有时开机、、有时还不能亮机、不能亮机的时候电流在1.0到1.3左右来回摆动、看这趋势是显卡虚焊、果断拆机上BGA做北桥、因为是集显、做好了以后点机测试一切正常、进水机毛病真多、、、

网友:
怎么转载我的帖子、、、、、

网友:
看些乱码就知道转来的哦

网友:
这机器肯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