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sfx-680c电源故障

楼主(2012-07-25):
加电没反映小屏也不亮,我还以为有电源开关呢,找了一遍也没找到。让客户留机。拆机后看到供电为单独的电源小板,将其摘掉先目测了下没有明显的坏件,用表测了下保险,4个二极管组的桥,热敏电阻都正常,测到开关管k2101时bc之间压降500多,ec间也是500多,be之间45,反过来测eb也是45。怀疑此管坏,由于手上没有这个器件的资料在网上也没查到,根据所测参数很像个be间带小电阻的三极管(在crt行输出中行管有带小电阻的,可自己失误了做开关管,虽然能加快此管导通,但却无法关断,所以此管一定是损坏了),加电后测大电容上有300伏,开关管c极有300伏,b极无电压,二次侧后级无输出。导致后级无输出的原因是开关管没工作,也就是b极无电压,于是断电反追b极也没跑出头绪,此电路中没有像3842那样的电源ic,有两个小三极管但我跑了一下并不是为b极提供脉冲的,一个小三极管的b极连接光耦一脚,c极通过一个小电阻接开关管b极,c极接地,这个应该是根据反馈信号起保护作用的,另一个三极管也没耐心查了,果断将开关管摘掉,加电测开关管b极焊盘有10v,在旧电源上拆了个2n60的管子焊上加电,后极有24v和5v输出,此故障修复,但我还是没搞明白是谁为开关管b极提供脉冲信号。

网友:
此管为场效应

网友:
常效因管!!!!!

网友:
搞个K2645的,10A6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