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上电掉电

楼主(2012-07-25):
华硕p5kpl-am上电一秒就掉电,不插12V也一样掉电,取下内存和桥供电的7120无果,更换IO无果,大家有没有修到过的

网友:
明显有短路啊,查查隔离电路

网友:
不是短路兄弟,应该是哪个电压,或者信号没起来

网友:
会不会有场管击穿啊

网友:
只有在断电前测测电压了,看哪个没出来

网友:
测过了,电压都出来了,感觉是哪个信号没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