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不认网卡求助,高手来看啊

楼主(2012-07-25):
机器型号:联想G430
初始故障:进水,待机0.13微短路
求助故障:修复后不认网卡。
       前几天修好的一台进水G430,今天客户把机器拿走了,刚刚给我打电话说不能上网设备管理器没有网卡。果断让客户把机器拿来。

       拆机检测,网卡所有供电上,只有+1.2V_LAN不正常,只有0.2V左右。另外+1.2V_LAN所转出的下图电压也都只有0.2。

那么再看+1.2_LAN的源头

他是+3V_LAN通过Q6,由网卡发出的CTL12控制转换发出的。应该是Q6的2、4脚输出电压的大小受CTL12控制。测量CTL电压是2.8V,不知道这个电压正常不。另外我测量CTL25(这个是+3V_LAN转+2.5V_LAN的控制信号)也是2.8V,但是+2.5V_LAN都有。要说把,这两个CTL都是2.8,应该没问题把。另外我怕Q6坏和网卡话拉低+1.2V,就把他们都换了一样没有+1.2V_LAN出来。现在我用可调电源出了一个1.2V加到Q6的第四脚,进系统就认到网卡了。
       现在我求助,怎么弄出来个1.2V。不管是修出来的1.2V还是飞线过来的1.2V都行。主板上就这么一路1.2V,不知道加上个1.8V行不 ?

补充内容 (2012-7-26 09:12):
已解决,网卡出的CTL12到Q6断线

网友A:
如果线路没有烂断的话果断换网卡ic

网友B:
网卡芯片有没有做好啊,在焊一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卡芯片有没有做好啊,在焊一遍呢

这个,你没看吗?借个1.2V上去就认到网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没看吗?借个1.2V上去就认到网卡了

CTL12那个信号脚要是有问题呢,其他也没什么考虑的了

网友D:
那个C61是好的吗

网友:
还有那些电感后边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C61是好的吗

如果C61有问题,我加上的1.2V也会被拉低的,并且不会认到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CTL12那个信号脚要是有问题呢,其他也没什么考虑的了

只能考虑网卡的CTL12,我感觉一楼的版主说的靠谱。但是我测的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线路没有烂断的话果断换网卡ic

老大!问你个问题,为什么这个CTL12到Q6有的时候量的通,有时候不通?

网友C:
大家期待把,现在我测CTL12和Q6之间,一会通一会不通。准备飞线过去。

网友:
谢谢一楼大哥!!飞线过去,问题解决!!

网友:
说明网卡芯片和PNP的三节管都是好的,留着下次备用

网友:
真是高手呀!本人佩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家期待把,现在我测CTL12和Q6之间,一会通一会不通。准备飞线过去。

是q6基极有时有2.8伏,有时没有吗

网友:
前几天刚修一例和你一样的机子,楼主的网卡没有焊接好,每个脚都重新补焊一次。

网友:
进水,还是线路腐蚀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q6基极有时有2.8伏,有时没有吗
不是,这个电压是一直有的。所以当时我测了一次通的,就没怀疑他断了,也就没刻意再量。所以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