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30A 开机一会掉电

楼主(2012-07-25):
二修机器,仔细看后有几个电容拆了没装上去,补上后开机可显,量一会就会掉电,掉电后待机也正常,可再次触发开机,,上家所所有的芯片都做了BGA,显卡应该还重新值过球,EC也有加焊过,还有些供电IC也都有焊膏,不知道从何下手,不上U的话触发到0.45一直不会掉电,其它供电都正常,不上U,供电只有0.5左右,,请都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没人顶啊,,帮帮忙啊~!在线等着~!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难搞,比较怀疑被人做过手脚,确认一下板子上有没有小零件被换过或改装过?只能用图纸查了。

网友:
掉电,实在难搞,这是我修机心中永远的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