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CQ56内存没有复位

楼主(2012-07-25):
今天修到个HP CQ42北桥是GL40的,0.01--0.35--0.59-0.63到这就动了我测了下CPU条件都正常,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我查了下是北桥过来的,不知道北桥需要什么条件才以发出复位,请高手帮忙看一下,我这有图谢谢。。。。

网友:
在这说明BIOS 是对的,因为我这也有个修好的,在线等,,,,

网友:
南桥那边有没有过来

网友:
内存没有复位量哪个信号,我是菜鸟?

网友:
南桥那边有过来,3.3V量过了

网友:
和修台式机思路差不多   测主复位  主复位正常杀北桥  主复位不正常 杀南桥 拆外设

网友:
北桥地干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种诊断卡

飞线跑

网友:
这机器 拟稿cpu座,坏的多

网友:
内存没有复位吧

网友:
平台复位PCI复位正常么?

网友(2014-06-17):
CPU复位有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