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754GT主板声卡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25):
本人业余修理,技术比较菜,高手可以无视。今天收到一朋友淘汰的754针AMD主板,收来时主板可在正常点亮,各部分都正常就是声卡没有声音,本人在基地潜水学习也有好长时间了决定修复此故障,本主板声卡芯片为ALC655,网上找到图纸25脚为供电端,查供电只有2。12V, 明显不正常,向供电部分查,找到一供电电感L51,一端为5V,另一端为2V,断电量电感阻值为129, 心想这个简单,呵呵,在一料板上拆下一电感装上,装上系统试机,进系统能发现硬件了, 但还是没有声音,郁闷啊,看来还得换芯片,在料板找到了一个ALC655,焊接完毕。 试机声音终于出来了。这个是取下的芯片。 发贴表达能力差,各位不要拍砖哈。

网友A:
电感好不好在上面留个照片啊,想看看在那

网友B:
羡慕兄弟呀,我有一个ALC662有点发烫,还没搞定

网友C:
声卡芯片坏了吗?

网友:
供电电压低应该是芯片内部短路引起的吧

网友:
应该ALC655内部短路把电压拉低了学习学习

网友D:
这问题,我查都不用查,直接换个芯片,没有失败过

网友:
像这种功能性故障一般都很好解决的,直接更换芯片就OK了。

网友:
可以嘛,慢慢就会提升技术了,恭喜

网友:
楼主是做二手电脑的吗?料板都备有。

网友:
不是做二手电脑的,料板是平常收集的坏板。技术不怎么样,收来的板修不好就做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我查都不用查,直接换个芯片,没有失败过

呵呵,就没有例外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羡慕兄弟呀,我有一个ALC662有点发烫,还没搞定

我也是个菜鸟,只能搞些小故障,像不跑码之类的就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卡芯片坏了吗?

坏的零件有供电电感一个,ALC655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好不好在上面留个照片啊,想看看在那

一个人边测边拍,有些图片就简化掉了,确实需要可以找我拍张给你,呵呵

网友:
烧一下片子,温度高直接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个菜鸟,只能搞些小故障,像不跑码之类的就没辙了。

可能我人品好吧

网友:
声卡驱动装上没声,芯片发烫直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