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0 不触发

楼主(2012-07-25):
IBM E50 不触发,待机0.01,求I/O 的BIOS

网友:
不一定是BIOS吧,也可能有短路或开关板有问题

网友:
去掉了开关板也一不触发

补充内容 (2012-8-27 11:46):
换了IO可以开机了,但一上电池就不开机了,取下电池待机0.03-0.01跳变,冷几分钟不插电池就可以开机了,唉又得拆开了,IO原型号是IT8502E JXA换的不是JXA的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