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SC 更换显卡求bios

楼主(2012-07-25):
用户送修一台A8SC 原显卡是8400 G86-703-A2 花屏,拆开看显卡已经修过了,用户说修过两回了 都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看电路板已经鼓泡了,手头正好有一块显卡 看板子的版号有区别,黄色的卡是原机的,版本是REV:1.1  绿色的卡是REV:1.3  装上去白屏不显示,黄色的是原来的显卡,故障是花屏 是不是要刷bios,那位有bios的帮下忙了  这里先谢谢啦

网友:
你直接把原板子的bios拆下换上去不就可以了

网友:
掉料了还是怎么啦?换的显卡?直接换显卡版呗

网友:
能白屏说明就基本不是bios的事儿了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这块

网友:
我的也是换的显卡只不过我的是绿卡换成黄卡

网友:
白屏和BIOS 没关系吧

网友:
自己说原板电路板已经鼓泡了,有可能有线不通的可能性多点哦

网友:
绿板和黄板是一样的哦,显卡芯片一样的就可以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