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 烧掉了 冒烟 了 上网本烧了三极管 是什么型号呢?

楼主(2012-07-25):
烧了个三极管  上面写的K7K5还是K7KS  看不太清楚  Q7 Q6都是一样的管子 手上还有张差不多的板子 上面也有这个管子写着K72S还是K725 看不太清楚。  万用表测烧掉的那个 三个脚都通了。。  这个烧掉的位置大概是在屏显接口的背面。怎么办呢?

网友:
烧掉的三级管不管是什么还可以查图纸,但板子里面烧断线可就麻烦了。。。。。。(表示同情!!)

网友:
主板没有断线 。。。。三个触电都还在

网友A:
K72,是N沟的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72,是N沟的MOS管

用哪种能代替呢 我手上有K72S 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哪种能代替呢 我手上有K72S 通用吗

按理说通用!但你也可以自己量一下K72S是否N沟的MOS管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麻烦 做看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K72,是N沟的MOS管

AO3407  用什么替换呢?

网友B:
查了资料 发现 烧掉的Q6 型号为AO3407   不知道用什么可以替换呢?

网友:
可以顶上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资料 发现 烧掉的Q6 型号为AO3407   不知道用什么可以替换呢?

AO3407是P沟道的MOS管啊,百度一下都可以知道,怎么这么懒呢?代换,貌似主板上有A36的小三极管,也是P沟。

网友:
AO3407             好陌生

网友:
现在外接一切正常 就是不知道屏是不是坏了 开机白屏。。。有信号时要闪。

网友:
擦。。  你们都是厉害的人。。。。。。。

   我想请教大侠们 一下。。。。。。。。。     你们一般查管子   用什么网站呀?

网友:
是场效应管,找一个差不多大的代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