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骄 i662 进度条跑完重启

楼主(2012-07-25):
客户送来联想i662主机一台   客户说有重启蓝屏现象 而且运行慢..
本来是WIN 7系统    客户要求重装个XP    本想挺好赚的几十块钱可是装了才知道   那个难呀
装xp后出现不解压的问题  换了好几个版本的系统都不行   走完进度条就重启 反复如此   无奈下重新装WIN 7可是装完也解压了 就是蓝屏  偶尔能解压(WIN7\XP)  可是反复重启几遍又不进系统了.进度条一完就重启。   我那个郁闷呀   !    打开机箱发现桥有点过热想做桥可又怕做了后不亮 .(硬盘和内存都是好的在其它机子上都OK) 现在都3天过去了就是整不好    客户挺急的!望哪位高手给予指点...

  本来是装的

网友A:
个人认为刷BIOS或者换个U试试

网友:
改变硬盘模式试过吗

网友:
硬装系统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刷BIOS或者换个U试试

实在不行的话..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怕干完桥后不亮  那就亏大发了 ........

网友:
重新分区然后安装系统再试试吧!

网友B:
硬盘模式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2-7-31 10:05):
检查硬盘,内存,如果正常应该是bios程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模式的问题!!!

修改模式它就直接不认硬盘了

网友:
进pe系统重启吗?如果不重启,可以不装驱动试下,驱动不对也会重启吧

网友:
重点驱动,有硬盘接口模式没,改。

网友:
搞定了   做了下南桥  ok

网友:
把隐藏分区闪啦再装

网友:
有没有改硬盘模式   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