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供电芯片为什么不能拆掉后 上电

楼主(2012-07-25):
单元供电芯片为什么不能拆掉后 上电,如果上电的话3V5VN沟道 高端管会导通,按N沟道来说控制级没有电压应该是不能导通的。

明白人给个解释,有太多的人不理解为什么

补充内容 (2012-7-26 11:25):
刚才做了个实验,用可调电源,和一个CPU供电的高端管,  正接D 负接S,电压在20V,G悬空,不能导通。

为什么在主板上把G极悬空后就能导通呢?这是什么原理
我从正极上串个电阻给G极一个电压,就可以导通。

网友:
这个还用问吗?你上电试试高端管立马击穿 后果你知道的

网友A:
G极悬空可以看做是高电平

网友:
主要是来自D级的高电压会直接击穿,以致D级直接导通到S极

网友:
是这样的,效应管是电压控制性元件,与三极管不同,场效应管输入阻抗极高,假设在某个电路中,控制级无任何信号,也就是悬空状态,会让场效应管失去作用,不受控制,从而导致误导通,D级电压直接流向S及,结果是悲剧的,所以不管是N还是P,不受控了,

真是高手,这样说我明白了!

网友: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也是一个很考验电子线路功底的问题,唉,还是不解释吧。在哥手里,想拆就拆,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唉    电路基础不好的我悲催了  刚才就把一个供电控制IC给卸了   然后上管直接穿了     卸了上管之后   现在保隔电路的一个场管也穿了(估计是穿了的那个上管造成大电流  导致保隔的管子给穿了) = = 而且不太懂怎么代换

网友:
G极悬空会烧MOS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把G极接地会不会导通呢?

你是做研究的呀,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呀

网友:
变频器维修,软启动器维修,工业电脑维修,驱动器维修,医疗设备维修,工业控制电路板维

月饼 -3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G极悬空可以看做是高电平

刚才做了个实验,用可调电源,和一个CPU供电的高端管,  正接D 负接S,电压在20V,G悬空,不能导通。

为什么在主板上把G极悬空后就能导通呢?这是什么原理
我从正极上串个电阻给G极一个电压,就可以导通。

月饼 请说说原理吧,我真是想不明白

网友:
我现在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