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M2N68-AM SE 开机15秒关机 已解决.答案在八楼

楼主(2012-07-25):
华硕的M2N68-AM SE主板,开机后就显示
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P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这个问在论坛有很多贴子.大概的看了一下.都说5V经过472和822两个排阻分压成3.17V的OC#去了主芯片电流检测点.今天的M2N68-AM SE我只看见有472没有822.电压也不是3.1..而是5V 的.经过472后直接进主芯片了.

大家帮我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我也有一块到现在还没解决,楼主解决了一定告诉我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那是报USB错误。应该是有个跳线帽被弄掉了,你量板上的USB插针供电是不是5V,如果只有1V~3v那就是那个跳线帽没插。

网友:
这不能开机吗。能开机.证明主板就基础电路没问题,而且他提示应该是发现了错误,他自动关机,我看有个USB,提示,并且后面的意思应该说USB没有供电,我想应该是USB有个跳线,待机5VSB 和5V,
应该是没跳好的,如果解决无果,刷下bois

网友:
好难啊!好了告诉我一下

网友:
外设有问题

网友:
楼主刷了几个BIOS才来发帖的呀?

网友:
楼主看一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正解

网友:
中...是这个电阻的问题...上面的472代表右边的两个前置口.后来不小心看到了.我找了电阻换上还是不行.就直接从3.3V的待机电压飞了一根到这里..就行了. 谢谢兄弟了!!

网友:
你飞3.3V待机电压去排阻,写错了吧,是飞5.5VSB吧?

网友:
飞5V可以..飞3.3也可以..我现在就是飞3.3的...取电的位置在LED待机灯的边上的1085上..那边有5V  3.3V  2.0V

网友:
以前遇到过,直接加焊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三次这个问题了,俩次是前面板usb接口短路,另外一次是usb供电电路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
这种类似故障,前些天就遇到了,都是排阻上缺少usb电压所致

网友:
向楼主八楼的学习

网友:
我在GOOGLE翻译了下英文意思是USB设备过流!就是USB问题。。

网友:
华硕提示15秒关机全是USB接口的问题

网友:
华硕主板就是喜欢出现这种故障现象,在论坛看帖子说是USB接口电压不正常,一般都是小电阻或是排阻引起的,这种问题有碰到过,但是没有搞定,都是没有过保的,客户都拿去保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  这种情况  不过弄了下跳线就完事了   没楼主的这个复杂

网友:
纯技术活啊。一般还真修不起。经验很重要。

网友:
答案有点意外啊哈哈

网友:
已经有很详细的解说了,楼主你可以去看看。也只有华硕的板才会有这种怪病!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41191

网友:
像是USB 跳线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块华硕主板也是提示15秒关机的,但是是CPU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好的的案例,以后遇到这样问题可以少走弯路,向你们学习

网友:
通病吧,学习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 M2N68-AM   和你的问题一样   但是解决方法不一样

网友:
原先好想碰到过  记得是弄了一下usb的跳线好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啊,有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