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无RSMRST#

楼主(2012-07-25):
机型:SL410K
版号:DAGC2AMB8I0(8L)
故障:不通电
上电待机电流0.01,按PW无反应电流保持(0.01),3M 5M都有,PW有电压3.3V, 无短路发烫,查EC供电、PG 均为正常!EC芯片(IT8502E JXS) RSMRST# ec33脚为0.4V,此脚由EC送往南桥芯片待命信号,正常应该为3.3V,翘起33脚EC端电压3.3V 正常,打阻值却正常,直接干南桥,更换故障依旧,接着换ec芯片,还是同样故障,连BIOS 都刷过了,现在的问题就是EC芯片33脚RSMRST#电压低,最近机器多,对此机子真无头绪了 求助!

网友:
查EC的所有条例!

网友:
还有南桥的所有条件!

网友:
帮你定下 希望知道的说说
我觉得似乎还是SB有问题 可是楼主已经换过  目前没思路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条件没满足,查RTC电路吧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RTC 电路

网友:
你的意思无RSMTST#,这里问你广达的时序中你真的了解了吗?EC的上电条件你都清楚了吗。在RSMTST#之前的电压你确定都有了吗?你确定DNBSWON去SB了吗?等等,别依赖别人回答你,你先去理清楚思路再说

网友(点评):
看楼主的意思,应很了解广达的上电时序。来简单说下阿。

网友:
问的好,你说的这些都有了 谢大哥你的提醒

网友:
懂的人还是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