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问题

楼主(2012-07-25):
海尔主机,G31主板,开机时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已排除内存、硬盘、电源等硬件问题,换新主板问题解决,请问这是主板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电容没有坏的),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查开机电路啊,

网友:
这不稳定的板子最不好弄.LZ有耐心话话,点不亮的时候量电压,时钟,复位,拨下电源 量 数据,地址信号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先确认不能开机的时候有没有跑码,跑码的话档到什么地方就从什么地方入手。没跑码就看硬启动完成没有(供电、时钟.复位),都不能触发的话就查待机和开机是否正常。硬启动完成不跑码个人认为是最不好修的,那就得查AD线,各个桥是否虚焊.元件不良.旁路供电问题。BIOS.IO等。反正就这些。LZ要是看不明白我在说什么,那就劝LZ直接换板子,坏板留着慢慢研究吧,不然太费时间了

网友:
不稳定故障很难弄的。需要时间啊。

网友:
问的太笼统了,诊断卡跑一下吧。

网友:
估计我们说了 对你也没有帮助 还是换主板解决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