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复位电压少一半

楼主(2012-07-25):
技嘉G31无复位,各处电压都正常,但是没复位,量PCI E,IDE的复位只有1.8,2.4,明显是复位电压都不对,从论坛看看有同样的问题。说是刷BIOS好了,可惜我也刷了,并且还换了个BIOS芯片,还是老样子,IO是8718的暂时没有,有修过的高手给指导下可以么

网友:
换桥啊,不一定你是空焊,该换就的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空焊么,换桥顾客估计不修了吧

有的时候就是蛋疼啊,你换个桥收不起钱,

网友:
换io  就秒了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说下啊!

网友:
好没有
维修就是要换;

网友:
io换了试试

网友:
换IO 比较快

网友:
先换IO,不行再换桥,不行再换板

网友:
挑IO 复位脚等断开其它复位点 可以判断出问题 修过 io 南桥 北桥 坏都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
代换法啊,先查IO 吧

网友:
像这种情况,加焊下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