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谁弄过这种花屏

楼主(2012-07-25):
是一台山寨上网本    拿过来的时刻是白屏    差开发现屏线断了好几根     就接了下     接完之后就成这样了
     怀疑还是屏线问题   因为断了6 7 根可能没接好    所以就直接买了根    可是这山寨本又没牌子又没型号的
对了板号  和图片买了一根     可买回来还是不行但一边黑了
       大家看这屏线可以用不
   外接正常      屏也确定没问题、
    各位大侠给点指示把

补充内容 (2012-7-26 15:55):
现在确定屏线也没 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很少碰到

网友:
我北桥也换过了

网友:
估计屏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屏线错了

网友:
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这现象要么解码芯片有错  要么屏线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没有正确读屏上的数据(码片)的问题,有没有用示波器打屏线上的CLK和DATA波形。看看有没有。好像是单6屏线。看看信号的对地阻值。看看有没有无穷大的。要是有就是北桥空焊了

网友:
屏 可能不太匹配了

网友:
屏线错了!

网友:
屏什么型号?应该是屏线不对.

网友:
看样子屏的问题

网友:
屏线搞错了!

网友:
确定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没有正确读屏上的数据(码片)的问题,有没有用示波器打屏线上的CLK和DATA波形。看看有没有。好像 ...

没有示波器
  但屏信号对地阻值都 正常
   北桥我 都换过 了

网友:
屏确定没有 坏     今天早上有台机跟这个屏一样的   我 拆卡试了 下这张屏完全正常
   而且新屏都 换了 几块

网友B:
首先原来的故障是什么样子的?跟现在一样吗?你定回来的屏线跟原来的一样吗?这种情况应该是屏线不对,把屏线接到屏那里,从屏的接口测量跟主板的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
个人觉得是屏线问题

网友C:
屏是 10.1的   你 看那 图你 能看的 清不
   那有黑胶带的 是原装 的
   另外是买的     那卖屏线的 说那些空脚没有 用的     但两条屏线又花的 不 大 一样

hjq

网友:
还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真的是屏线

网友:
屏线错了,LZ你就山寨一条屏线哦!

网友:
9成是平线不对, 你看那屏线接口的金手指排列都不大一样

网友:
屏线针口都不一样!

网友D:
明显的屏线问题,尤其你那张两个屏线对比的图就能看出来,数据线供电地线什么的都不一样你也敢往上接,真不怕烧屏啊!!

网友:
是不是马片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显的屏线问题,尤其你那张两个屏线对比的图就能看出来,数据线供电地线什么的都不一样你也敢往上接,真不 ...

我已经问过那卖屏线的了
  他说一定可以
   还说那些信号都是一些什么灯

网友E:
如果新屏线接口都对的  那就自己按旧屏线测试一下 对应脚位     很可能是屏线的线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原来的故障是什么样子的?跟现在一样吗?你定回来的屏线跟原来的一样吗?这种情况应该是屏线不对,把屏线接 ...

我把他断的那条接好还是那样子    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接对
   断的太多
   有几条还一样的
    但全通的

网友:
换屏线,屏线问题

网友:
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新屏线接口都对的  那就自己按旧屏线测试一下 对应脚位     很可能是屏线的线序不对

我一条一条的测过;
   有两个不对
   还有中间那几个没有不知道怎么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屏是 10.1的   你 看那 图你 能看的 清不
   那有黑胶带的 是原装 的
   另外是买的     那卖屏线的 ...

我 看 那图 ,没有 屏 型号的!问题很明显的是线不正确.还这么一直耗.

网友:
屏线有短路或不通,找厂家换,

网友:
干脆 换主板吧。。这样的机器 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 看 那图 ,没有 屏 型号的!问题很明显的是线不正确.还这么一直耗.

那屏线确实不好买
    但是我把我原来的屏线接好了还是一样
  但感觉应该是接好的

网友:
那屏线确实不好买
    但是我把我原来的屏线接好了还是一样
  但感觉应该是接好的

网友:
屏线没买对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要先确定。。。。屏和屏线。。。。都没有问题。。。。。才能判断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屏线问题  既然屏是好的  别的也没什么可能引起这现象了

网友:
还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线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北京桥花共电。屏共电。

网友G:
按照你说的,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照你说的,应该是屏线问题

请问下怎么看屏线是不是双层线
   谢谢

网友:
屏都换过了,那应该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明显是屏和屏线问题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不行估计就是显卡了

网友:
换回原来的屏线,慢慢接回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