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没有坏道,但是读写速度超慢,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2-07-25):
硬盘没有坏道,但是读写速度超慢,有办法解决吗? 没有硬盘版,只有发到这儿。。。。

网友:
你是怎么知道,是硬盘读写速度慢的。是不是你的系统问题,还是电脑其他硬件出问题了。要把问题说明白。才好帮你分析。一般硬盘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要真是这个问题,就直接换一个

网友:
是不是西数的硬盘哦?

网友:
用DM低格下

网友:
mhdd测试的,延时很大。

网友A:
会不会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B:
一般遇到有较多延迟的硬盘就报废了,很少修的。用DM低格硬盘,还能凑合着用。

网友:
希捷有CE LOG报错,会造成硬盘访问很慢,认盘也很慢。
西数也有些盘有响应慢的故障,可以用效率源专修修复一下。

网友:
刷一下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数据线的问题

换过了,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遇到有较多延迟的硬盘就报废了,很少修的。用DM低格硬盘,还能凑合着用。

看来没希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没希望了。

不一定,你可以用HD看下参数,有问题的参数都不好。或者你把参数贴出来。最简单就是拆下来拿到别的机子上,如果没问题就是主板了

网友:
我也有个西数的1t硬盘,以前一直当数据盘存电影,后来突然之间就慢了,没磕没碰的,,当然肯定是排除数据线和主板的问题
因为我的电脑有4个硬盘,,,

网友:
会不会供电不良什么的?硬盘我不懂了,莫笑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哦,我的电脑刚换了个XP也出现反应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