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36L笔记本电池不能用维修简单解析!!

楼主(2012-07-25):
型号:DELL PP36L
板号:JAL30 LA-4121P
故障现象:原装电源适配器能用,但不能充电,单用电池不可以
故障分析:显而已见的,不是充电电路有问题,就是放电电路有问题(电池问题已经排除):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DELL PP36L笔记本,说用适配器正常使用,但电池不能充电,且电池不能使用。接到此笔记本,首先故障还原,如同同行所说一样!三下五除二,板子出来了,先做个全面目测,看看有没有掉件、外损之类的,然后裸板上机测试!先上个主板全图:

现象拆机前与拆机后完全一致,接着就直接替换KB926QFCO,再次试机,故障依旧;然后替换BQ2475,涛声依旧!………………既然没这么容易搞定,那就上图纸慢慢查吧:
第一步:先找到电池口,如图:

电池口共有11针脚,891011脚接地,1脚、2脚为BATT+即电池供电脚与放电脚,3脚为电芯数量设置脚.
4脚通过一个1K的电阻接地,应该是个保护脚;第5脚为电池过温检测脚;第67为地址数据时钟脚,EC通过此脚来读取电池的详细参数(电芯数量、电压、电流、品牌、型号等吧)知道这些之后,就要测其67脚是否与EC相通,如果不通说明断线;如果通了,且EC已经检测到插入电池后,EC会在其本体OK的情况下,来确定是否给电池充电;当EC检测到插入电池后,会发出EC_SMB_DA2EC_SMB_CK2告诉南桥此时电池已插入,并在检测到电池电量低的情况下,发出CHGVADJ送往BQ24751充电芯片的12脚,并发出IREFADP_I到充电芯片用于设置充电电流及电压,并由ACOFF来确定是否进行充电!如图:
第二步:查PU15充电芯片工作条件:ACINACPADCETACSETOVPSETVREF均为高电平;通过以上两步看似充电芯片工作条件完全OK!其实不然,这里还有个重要的信号就是CHGEN#(此信号是在ACOFF得知充电芯片OK后告知ECEC发出FSTCHG导通PQ65来拉低CHGEN#后才能完全开启充电)随着电池电量的增加,慢慢地FSTCHG将变为低电平不在导通PQ65 停止为电池充电,如图:
第三步:当测到FSTCHG时居然为低电平,那也就是说充电芯片并没开始给电池充电;为什么呢:“U28的供电、时钟、复位、与电池系统管理总线均OK!且南桥也收到了电池插入的信号,并且其它有关电池的电流、电压、电芯数量、等均OK!难道是U28坏了,不应该啊上来首先换的就是它,那还缺少什么条件呢?如图:

第四步:通过上图不知大家看到没有,还有三个信号OK后才能正常发出FSTCHG充电信号;其中两个是BATT_LOW_LED#BATT_CHG_LED#,虽然这两个只是控制指示灯的亮与灭的,不要小瞧它们哥俩,通过他们你就可能省去前面的好多烦锁的步骤!如图:
最重要的一个、也是今天晚上的主角就要上场了,大家加分、鼓掌…………
第五步:EC127脚的ACIN,这个才是全板维修的重中之重(ACIN在这里指的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也就是说电池想要充电,最最先的是要插入适配器,然后才能给其进行充电)咱们来看看它的来源吧,如下图:

第六步:对于以上ACIN产生的这个电路我就不再多做分析了,因为ACIN必须为高电平才OK!谁有兴趣的话不妨来帮大家分析下吧!谢谢!
第七步:还有一个电路也很重要,虽然在图纸上标的是没有用料,可是实际中却用料了。如图;
在其对电池进行充电的过程当中,ACGOOD#不能为高电平,也就是说PQ62不能导通,进而不能拉ACIN;当充满电后便会拉低ACIN为正常;
结束:大家可能会问,你分析到现在,也没有见你说是怎么解决的,一切都在分析当中!可惜此板的ACIN的产生这一步全部没有用料或者说被别人给去掉了!这样可能会有人问,那不是电池没法充电了,NONONO!因为ACIN的产生是全部没用料,此时可以把PQ62这个本来就没有用料的给去掉,然后再把BATT_LOW_LED#BATT_CHG_LED#相连的两个电阻R630R631给去掉,这样一来ACIN就会悬空,即EC适中会认为电池电量低,就会一直进行充电!

网友A:
三下五除二,是甚麼意思

网友:
电池满了还会继续充?

网友B:
想问下楼主这个是不是由于EC没有检测到ACIN导致的不充电呢,如果是这样EC没有检测到ACIN,适配器也不能开机啊

网友:
你在哪里工作了?

网友:
哇靠,这么棒的贴,怎么没人回复啊

网友C:
你这板就是这样修好的?然后用电池也能开机了?

网友:
大哥  语文没有毕业吧,看不懂耶

网友:
同意6楼,按楼主这么说,虽然电池能充电也能放电了,但电池不就一直都充电?

是的一直都在充电!充满了还在充!

网友D:
这样充电会不会对电池有危险啊

网友:
为什么不把ACIN修出来而要让他一直悬空呢
393电路你又不是不懂,就差这一步,精华失去啦1

网友:
我又何尝不想把它修出来呢?可是老板说了,只要能用就行,并且也没有料,而且客户又急着拿走!没办法!!!

网友E:
思路很乱!!这么不先查ACIN!(故障现象:原装电源适配器能用,但不能充电,单用电池不可以)与下面的(说用适配器正常使用,但电池不能充电,且电池不能使用)完全不一样

网友(点评):
哈哈,确实没毕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很乱!!这么不先查ACIN!(故障现象:原装电源适配器能用,但不能充电,单用电池不可以)与下面的(说 ...

大哥,你是不是小学没毕业啊,还是语文水平太低啊,这不是一个意思吗??简直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充电会不会对电池有危险啊

时间长了,肯定会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板就是这样修好的?然后用电池也能开机了?

是啊,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下五除二,是甚麼意思

对拆机的一种形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这个是不是由于EC没有检测到ACIN导致的不充电呢,如果是这样EC没有检测到ACIN,适配器也不能开机 ...

也可以这样认为,但是你也要仔细看下贴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有什么疑问吗??

ACIN就是一个适配器插入信号,你悬空也不会导致一致充电,EC通过系统管理总线到电池,根据电池的电量,来判断是否充电的,总之,楼主修的还是不错的,我去给你加分

网友:
虽然说我现在有点看不懂你写的这些 我还是看完了你的维修过程 学习了  我还点努力的积攒知识 争取能达到维修师傅级别的维修人员哈哈

网友:
楼主太强了,不过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