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945GC-M2 精英代工 自动断电.加电

楼主(2012-07-25):
联想主板.945GC-M2 精英代工 自动断电.加电

跑98 D1  D2  断电.等风扇停后 自动触发....如此往返...拨掉内存.内存报警,不断电....

大家有没有见到类似的问题!  晚上本来想加热NB的.但是没信心..上来问问大家意见

补充内容 (2012-7-26 12:38):
已经发现问题...RT9218 边上有油水类的粘在上面 .脚边有氧化....加焊RT9218..正常了.谢谢大家帮忙关注!

网友(点评):
945以上有些板不过内存会反复重启,饼老大经常说,看到D1 D2就应该主查内存!

网友:
建议先电池放放电,或刷下BIOS

网友:
不知你这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刷BIOS,换个CPU,换内存试。我修一块V星板就这样故障,G31的,换了800的CPU和内存一路亮机。信不信由你

网友:
更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明显内存的问题,先干桥是不明智的,换内存不行的话没内存下测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有些板不支持533  667 内存和533的CPU,建议用CPU E430+DDR800内存试试。

网友:
先换内存、电源测试一下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

网友:
应该是内在问题!

网友:
先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945这个主板的北桥特别易坏.先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版SB遇到过,也是不过内存

网友:
都说内存问题 你换个在试试 ==答案

网友:
测内存供电和内存相关工作条件吧,到内存就自动重新启动了。1.8V供电,0.9VDDR_REF,3.3VSPD电压,已及内存到北桥的数据线二极管值是否一致。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换内存,刷BIOS

网友:
14楼是真正的正解呀!

网友:
换掉专用的开机芯片

网友:
不要盲目的加北桥,这北桥很少出问题的

网友:
不会是   io问题把

网友:
应该是读不到内存 建议刷内存槽更换内存 测电压都正常的话 再朝北桥那边去

网友:
已经发现问题...RT9218 边上有油水类的粘在上面 .脚边有氧化....加焊RT9218..正常了.谢谢大家帮忙关注!

网友:
好了啊,这么快

网友:
rt9218 是控制内存场馆的吗?

网友:
这个9218应该与北桥供电有关的.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RT啊

网友(2014-06-30):
换个南桥,还有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