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400W

楼主(2012-07-25):
鑫谷电源400W 上电烧保险.拆开目测一个二极管爆了.两头一量 ,直接短路.换一好二极管 保险,上电又烧了保险.修电源高手分析下是那短路了.量5V输出只有20几欧. 12V也只有三十四欧, 把整流二极管拆了输出也只有二十几 .这个值算不算正常,还有说下,整流二极管拆下量一脚 二脚 或 二脚 三脚,任意一组有值是不是整流管击穿了. 变压器坏了用万用表能量出来嘛,怎么量.求解.修开关电源菜鸟.

网友:
先解决短路问题,再查其它

网友:
你测的整流管应该是怀了,测下主开关管及周围

网友:
变压器短路应该测不出来

网友:
先测开关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