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屏暗维修

楼主(2012-07-25):
客户送来机器说是屏暗,我打开看了下是开机亮一下暗,当着他的面拆开,拿了一个好屏试下是好的,就说灯管坏了,需要换灯管报了价,客户同意了,可是没有15。4的灯管了,就留下了,把客户送走了,然后把机子再装起来,装完了一开机,嘿,机器又亮了,这下没有黑屏,看来灯管是好的,难着是屏线有断线,再拆开经测量屏线也是好的,高压条好的,屏线好的,灯管也是好的,为什么用一会机器就黑屏呢,难道是太热了,做工清尘再试机,故障一样,于是装机,在装要的时候发现C壳上有一块圆形的磁铁,由此想到了休眠电路,在高压条上找到了休眠开关,一个霍尔元件,拆下,再试机,OK。图片太大无法上传,如有再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朋友,可以先不拆机,用一块小的磁铁在有高压条的地方轻轻一碰灯管可以亮的就说明是这个休眠开关的问题。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看来这机器设计很周密呀。要是遇到这种机器可以试试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网友:
...看的不怎么懂  意思暗屏是休眠了? 要休眠的话   你外点灯管应该是白屏或者在亮的时候会有提示的吧?

网友:
磁铁靠近霍尔元件才开始休眠吧???估计这款机器设计的休眠时低电平有效地。。。

网友:
休眠信号引起的暗屏

网友:
呵呵,其它机器遇到过,asus的好像没有遇到过,下次注意,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