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计算机硬件要备哪些元件?

楼主(2012-07-25):
    本人初涉硬件维修(atx,台式主机,笔记本),请教应该备哪些常用件?比如,电容,电阻,场管,三极管,io等,它们的参数与型号等信息。
   请大家指点,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关注中,本人也努力学技术中,准备开店。

网友A:
电容是要准备些。。。别的你收些料板就是了啊。。。那么多型号咋都备上???特出的就现用现买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要准备些。。。别的你收些料板就是了啊。。。那么多型号咋都备上???特出的就现用现买就是了。。

哪些型号的电容比较常用?请明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要准备些。。。别的你收些料板就是了啊。。。那么多型号咋都备上???特出的就现用现买就是了。。

哪些型号电容比较常用?请明示

网友:
6.3  1000uf     16v  1500uf
25v  470uf
你去淘宝上 他们有打包的。各种各样的都有

网友:
收些废旧板子,置办些简单工具就可以开店啦。

网友:
呵呵,先学一下技术吧,学好了就知道要哪些东西

网友:
料板一大堆,新元件就些电容就可以了,有条件的话芯片备几片

网友:
应先准备维修电脑的资料,电路图,维修手册等。配件及电容是根据你所维修电脑型号系列的电路图元件表内,规格参数和易损件来提供配件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