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cm5218 充电发热 放歌也一样

楼主(2012-07-25):
4V电容被烧断裂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

网友:
只能说换个电池了。

网友:
果断换电池吧,

网友:
换电源   电源块 不良

网友:
3.7V电池代一个试下

网友:
上面 220 4v 二极管一个是好的一个烧断裂了  把烧断裂的拆掉 俩焊点之间阻值才40欧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