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XP启动到滚动条的地方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2-07-25):
故障现象:一XP系统台式电脑,最近启动到滚动条时就直接关机了。
                安全模式可以顺利进入,PE也正常。

排查步骤:首先重做系统无果,重新给硬盘分区再装系统无果,换安装盘无果,
                  更换电源无果,更换内存无果;
                  然后把硬盘挂在其它电脑上正常,目测主板上有几个电容有点鼓。

请问各位这是主板电容造成的故障吗?

网友:
电容鼓了就坏了吧, 先换了再说啊

网友:
最起码的你得把鼓包的电容换了,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我只能说几率很大。

网友:
我遇到的CPU旁边的电容鼓了都基本都这个现象

网友:
电容必须换。

网友:
先换了再说啊!电压不稳定会产生这种现象的!

网友:
有几个电容有点鼓,先把这几个电容换了再试。

网友:
我遇到的升技的主板,也是不能进系统,换电容后,正常!

网友:
电容换了在说吧 , 电容也有可能影响开机的

网友:
换电容  查主板  查电源  查市电电压   再不行就换人

又见到一个换人的
呵呵。

网友:
还考虑什么,直接换电容

网友:
因没有6.3V1800μF所以就换了8个10V2000μF电容解决问题。虽然体积有点大,但也不影响使用。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
上面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不是电容的问题,散热看看吧

网友:
换电容再查吧

网友:
cpu 爆了两个以上就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楼主一口气换了几个啊

网友:
修好了没用, 来看看的。

网友:
换电容   温度啊!~~~~~~~~~~~~~

网友:
换了8个后开机正常了,就是无规律断电。

网友:
鼓包的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看一下各个电感的电压够不够

网友A:
电压不稳也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稳也会的

又成最开始的故障了,到滚动条就断电,安全模式多长时间都正常。

网友B:
这个应不用说了。电容先换了再说其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不用说了。电容先换了再说其它的

电容都换了也不见好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试试不加载驱动  等进了系统再一个一个的打驱动试

网友C:
电容换的有问题,耐压值取大的没问题,但是电容容量应该继续1800的

网友D:
鼓包电容如果在cpu旁边,肯定会出现你这样情况,你的这个问题很明显,有电容鼓包一定要先换。

网友:
LZ我只能说你换下电容会死呀

网友:
DIY呀。这种情况是应该先换电容后排查~!(电容排放很牛的样子!)

网友:
电容明显坏就换掉,然后再感受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鼓包电容如果在cpu旁边,肯定会出现你这样情况,你的这个问题很明显,有电容鼓包一定要先换。

就是把cpu旁边有鼓包电容全部换掉后就开机断电。也不知道是不是电压和容量不同的缘故?(原机是6.3V1800μF换了8个10V2000μF电容)

网友:
换电容   温度,供电等查查

网友:
80%是电容了  电压不够啊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先把发现的问题做掉!

网友E:
我通常是将所CPU旁电容都换成一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通常是将所CPU旁电容都换成一致的

电压值和容量都比原来大替换应该可以吧?我没有6.3V1800μF就换了8个10V2000μF电容后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换的有问题,耐压值取大的没问题,但是电容容量应该继续1800的

我想问题可能在这里,找1800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