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100元请人帮忙修个700W的主机电源(PG信号不正常)

楼主(2012-07-25):
朋友拿来个700W的电源给我修,我搞不定。论坛上卧虎藏龙,高人出没。有没有人兴趣修修的。来回运费算我的。修好打钱给你。

故障现象:电压正常,PG信号不正常。990ms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5.0

网友(2012-09-18):
我们修东西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技术。不像你们。我现在什么都修。没有不敢修的。
700W的电源修好100太没有诱惑力了!
如何你实在不懂怎么搞,可以找离你近点儿的朋友修一下!另外也可以自己找一个图来跑一下PG怎么产生的~
pg990ms的意思就是没有PG。老实说,100的话如果要换IC、开关管剩下的钱就比较可怜了,建议还是自己试试修吧,起码弄清楚芯片方案,判断维修价值。

网友(2012-07-25):
700W干嘛用的啊?

网友:
PG 900ms 是长了点,为何判为故障?

网友:
      朋友我不是为钱而回复你的帖子,本来我就是业余的,没有开店,也没有接东西来修理。纯属好玩。
   你说PG信号不正常,990毫秒,是用什么测的啊?我曾经用双踪数字示波器测量了七八个电源的PG信号,基本上都是在320毫秒左右。
    你说的990毫秒是PG信号的延时吗?如果是的话,你看一下PG信号的定时电容和定时电阻变质没有了。我没有实践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很好

网友:
看照片就知道了,LZ用电源测试器检测的PG。

网友:
楼上真君子。。。。。。。。

网友:
这个电源不算太好,100元+来回运费的话不值得!

网友:
100元+来回运费的话不值得!

网友:
这我我还真不会修,PG信号是什么呀???

网友:
头疼啊,我也不是为了钱帮朋友修这个电源啊。修这个电源我都贴钱的。只是碍于朋友的面子。有没有朋友可以帮忙的

网友:
好电源一般都有延时电路,为了保护电源瞬间击穿

网友:
这么大电源接撒子电脑哦

网友:
惠普机子上用的吧。

网友:
不明白990是怎么样测出来的,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故障

网友:
你既然说输出电压都正常,除了PG延时,那你就装机试一下,会有什么结果呢?

网友:
廣東東莞的有意:13416750752

网友:
链接PG的到芯片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换了看看,再不行,换芯片,还用出100,自己跑跑电路一般没问题吧!!

网友:
       如果你找得到一块不用电源的PG信号的电脑主板能正常工作,基本就可以确定是电源PG信号的问题。因为有些主板不用电源OK电源好这个信号,实际上PG信号在主板上是悬空没有用的,是用的专用芯片发出的电源PG信号及复位信号等。

网友:
电源 也是要学着 修的  现在钱难挣啊!  路过

网友:
PG不正常,时间长?基本上PG延 时都是采用RC延时电路的,适当减小定时电阻和电容的值就可以的,一般情况下电容容量不会变大,那只有电阻阻值变大的可能性了。

网友:
时间变长,不是电容变小,就是电阻变大,而电阻变大的可能性多一些。

网友:
如果只是电源PG信号问题,可以用其他主板试一试,现在的主板讲究与电源功率相匹配才好!当然是由于电源版本不同有关,此外,似乎还有兼容性问题。乱用,电压不稳也不好。

网友:
只看不加以意见 因为是不懂

网友:
我也有二个长城的电源,一个是600SP一个是800SP都是闪990PG信号不正常,正在没办法,也请帮忙。

网友:
你可以找个你们本地的修家电比较有实力的师傅给你修哈。精通修电源部分的。有些修电视的很牛逼的,修电源是杠杠的。

网友:
直接换个 电源 好 了

网友:
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个信号.你可以用一个好的电源给他个信与试试.

网友:
终于可以回复了

网友:
现在电源很便宜的,坏了直接买新的了,修的不稳定。

网友:
来回运费你出,顺风一共40+人工100=140。。。。我干。可以的话,留地址给你或我给电话你。

网友(点评):
40的运费绝对搞不定,功率这么大的开关电源是非常重的,估计一个2K左右。

网友:
自己跑跑电路应该能处理的,那部分很简单

网友A:
没有什么值不值的,得看是什么样的人了,我们曾经给别人换了一个联想平板的屏,报了800,结果一看新的平板才900,但是人家死活要修

网友:
实在修不出来,可以自己加一个PG信号啊,用NE555就可以搞定,不会的话,发给我修吧,呵呵

网友:
发过来给我修吧,  四川省南充市世隆电脑城浩瀚电子(A0C冠捷显示器授权维修站)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值不值的,得看是什么样的人了,我们曾经给别人换了一个联想平板的屏,报了800,结果一看新的平板 ...

对,只要客户要求的,就是对的,按客户说的去做,绝对没错。

网友:
换个IC都60元  其他的还不确定,剩下的钱买一包黄鹤楼都难。而且这个IC很难找。

网友:
这么大个电源,肯定不轻,来回的运费都不少。

网友:
是啊现在钱太难挣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