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无复位无CPU供电,但CPU发烫

楼主(2012-07-25):
如题,一块七彩虹G31的板子,无CPU供电,IC是6312和6612
6312,VCC,SS,EN,PGOOD,都正常,6612,PVCC,VCC,BOOT,PWM都有电压,其他没有
无CPU供电,那为什么有时CPU还会发烫呢,而且很烫
http://www.intersil.com/content/dam/Intersil/documents/fn91/fn9159.pdf 6612的PDF
http://www.icpdf.com/PdfView.asp?id=6174003_503225    6312的PDF

网友:
CPU没电压会很烫,这倒是第一次听说过,会不会是CPU坏了,量一下场管的G极有没有控制电压!!

网友:
我也奇怪,怀疑CPU座子虚焊,但用力压无反应,或是6312不良,时好时坏,不过换6312把我不大,想先把6612给换了,但找不到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53431

网友:
上次修到个是6713的,VID电阻有问题,也是没CPU电压,但是CPU有点发烫,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没供电,CPU怎么会发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