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进水小修一例

楼主(2012-07-25):
    该机插电有0.2A电流,怀疑有短路。摸板上芯片,显卡有烫。不过显卡烫反而说明主板是没有短路的,因为显卡用不到待机电压。经测显卡供电已经提前出来了,VGACore芯片的En有1.8V。En从EC来,但这个不是EC有问题。是EC的GPIO引脚悬空引起的误动作。说明EC没有读到BIOS。
    Intel原则上要求Hm55芯片组BIOS和ECROM分开存放。但K42Jr这个板可能为了Cust down吧,PCH和EC共用一颗芯片。而且这颗EC跟nuvoton一样,只在通电的时候读两下BIOS,后面没有持续波形。机器已经被客户拿走了,今天翻了一下图纸,印象中似乎不是图纸上的IT8500或者8512,具体型号记不住了。
    测EC的基本条件没有问题。测BIOS的条件,发现第7PIN没电压。照理第7PIN和第3PIN一样,都有3.3ALW上拉,都应该有3.3V电压。经测排阻RN2843B已经路。更换RN2843后,VGACore的En退到正常的0V。待机恢复正常状态。
    这个机走了一段弯路,起先刷过BIOS,文件不知道保存到哪去了。后面出现了很大的麻烦。K42Jr这个板不同的PCB版本,BiOS互相不能用。这个4.1的PCB,BIOS尤其难找。前后从网上下了七八个,只有下面这个能点亮。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5402
在这里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A:
好像是ITE8570吧。这破板子发热严重,尤其是给南桥和显卡的1.8的LDO热的要死。开始我还以为南桥和显卡有问题,后面摸了好板才知道,显卡也是超级热。上回修的那个是短路的修好了,但是开机1.2分钟不到就自己关掉了,但是还可以再开过一两分钟又掉。掉之前风扇狂转。R2.0的板子,BIOS官网下的。后面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
无边版主!你给的连接 下载下来解压错误 !  你能上传个你备份的4.1版本不!

网友:
这个故障很少见,楼主先刷的bios,后跑的电路吧。已经很难得的冷静了

网友:
不愧是大师,思路写的是这么的清晰明了。

网友:
看来ec没有程序也会误动作啊!!!

网友:
现在修机器没有编程器也不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ITE8570吧。这破板子发热严重,尤其是给南桥和显卡的1.8的LDO热的要死。开始我还以为南桥和显卡有问题 ...

是。整块板烫手。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写得不错容易看得懂!

网友:
K42JR 4.O 点位 有木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