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mos管事什么沟道

楼主(2012-07-25):
我的笔记上些的是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s极阻止如果在500Ω左右为p沟道是对的吗但我在实际种看电路图量起来和我笔记上记的刚好相反。请懂的朋友说说哦谢谢!

网友:
场管 黑表笔D级  红表笔S级  为NPN   500    反之PNP

网友:
怎样判断哪个是D极S极 等  本人是菜鸟 二楼能告知下吗

网友:
指针式的和数字式的万用表,红黑表笔极性是相反地。

网友:
新人报到学习下

网友:
楼下的高人快告诉楼主

网友:
基本上是这样的,2楼哥们说的就是基本的电路基础。场效应管:红表笔接场管的S级 黑表笔接场管的D级。是NPN的 反之就是PVP型的,主板大多数NPN的多。。月饼哥讲的视频里有说到啊。老弟你应该补习一下电路基础了。下面我给你网上截图 你看下。很多的

网友:
我印象中,加电正确滴话电阻小,一直都是这样做滴

网友(2015-11-12):
看看资料就知道,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