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07-25):
我的主板是V星 P43T-C51 (MS-7519),前两天不小心把靠近显卡插槽附近主板上写着“EC44”的非常小的一个电解电容(电容型号是AFC 10 10V)给拔了下来。
后来主板一切正常,没出现任何问题
现在我重装win7系统后有时屏幕一闪然后出现“显卡驱动已停止响应现已恢复”字样。(原来也装的这个版本的window7没出现过此问题)
请问这个电容有什么用处?与显卡有关吗?

网友:
急需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
换一个呗  可能是滤波不良了

网友:
是显卡驱动的事从新安装就新的显卡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用诊断卡  看主板能不能认到显卡

网友:
应该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
先把电容补上在说

网友:
谢谢大伙,如果我自己换电容有什么注意事项吗?(以前换过CPU旁边的大电容有一定的经验,太小的没换过)

网友(2013-02-02):
这个时间久了会有一些牵涉
楼主就焊接一个类似的电容试一试
问题不大
起码排除一下疑虑~
祝楼主好运~

网友:
应该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最好还是补上吧

网友(2013-11-22):
电容都是滤波的,缺了可能供电时有杂波,有的主板设计的比较严格,检测电路稍有问题就会保护。

网友(2014-02-17):
怎么样了.我遇到一台笔记本也是这样..

网友(2014-12-20):
EC44这个电容是声卡那边的啊,根本不在显卡插槽旁边,你确定是EC44?显卡附近是EC35 EC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