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12-07-26):
  请问一下  我想用高压板做一个测试灯管的工具,用的是四口的高压板  用的ATX电源  高压板上的12V接电源的黄线  地线接电源的黑线  开机线接的是橙色的3.3V  然后高压板上插上灯管,  短接AXT电源的PS-ON  灯管只亮一半  就是一半亮  一半不亮  灯管是新的  请问下怎么回事   我用的是四口的高压板  难道不能测试单根灯管么  我看坛子里好多坛友  都是用单灯高压板做的  因为  我后来又换了一块高压板(大板) 还是那样的接法  直接一点都不亮了  我是新手  各位前辈  指教一下

网友:
要把全部的灯管插口都接上灯管才行,四口的高压板就要接四根灯管

网友:
同意二楼,要接4根灯管或换接一个单灯的高压板,

网友:
灯管要12V才能点亮

网友:
有灯管开路保护电路,四灯的,任一灯管开路时,控制芯片即停振保护。测试灯管用的话,使用双灯或单灯的高压条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要测试灯管建议是用品牌机的原装板测,那种通用的高压条保护功能差,有的机器灯管能正常亮不一定是好的,当用原装板时不定时会保护,通用的那种就不会保护,而是发热量上去了,用一段时间高压条就挂了!

网友:
四口的高压条就必须上四根灯管才可以正常点亮,要么就换单口的高压板吧!

网友:
用单灯的好,没有可调电源的话电好接个电流表上去,对比一下电流就知道哪个灯不正常了。我遇到很多灯管电流只比正常的大0.1安左右,点的话1到2个小时都还会亮着。

网友:
你用几口的高压条试,就只能用几根灯管来试,不能用四口的高压条只用一条灯管呀,会保护的呢,想试一条就用单口的高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