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42s字体发虚

楼主(2012-07-26):
求助lg w2242sp液晶显示器图像不正常。刚开有点花过几秒,各种功能正常使用,就是不清楚,纹理特别粗,当电视看还是蛮好的。求教各位师傅到底是那坏了,确定是显示器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驱动板也有可能

网友:
可能是屏或者主板程序的问题,但如果是液晶电视的话, 有一种机子的屏是低分屏来的,看电视没问题,当液晶用的话就看到一条条粗线,这是正常的

网友:
电脑的分辨率对吗,如果对的话就是屏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