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V星G31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2-07-26):
一块V星G31M3 V2主板不加电,测得待机电压0.8V偏低,刚换了uP 7706UB以后待机电压3.2V可以正常开机跑码一切正常,现在有个问题是过了几个小时就不加电了待机电压又剩下0.8V,如果将电源的黑色和灰色线短路一下就可以开机了。I/O换过,把uP 7706UB吹热一下又可以开机了

网友:
看一下相关的电子元件有没有问题 ,最好是把3.3V相连的元件全部换掉试试,散弹打鸟

网友:
看看IO是否虚焊,然后再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IO虚焊了拖一下

网友A:
I/O重新焊过还是一样,按你的提议换了一个金河田电源就可以了,但不能理解的是,4块V星G31其中三块用长城P4电源没有问题,只有一块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重新焊过还是一样,按你的提议换了一个金河田电源就可以了,但不能理解的是,4块V星G31其中三块用长城 ...

剩下的那个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