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个电路

楼主(2012-07-26):
如图  PR245,261这些  我觉得应该是热敏电阻 都在供电场管旁边   这些电阻串联   总阻值应该是470*11=5.17K欧   实际测量值为5.3K左右   应该属于正常  这个应该是一个检测电路  当某个场管发热很高的时候  阻值升高  而控制相连的三极管
但是我电路基础很差   有没有高人愿意给我指导一下呢

网友(点评):
看看有没有热敏电阻掉了的

网友:
看后边有PTC字样应该是热敏电阻 温度越高阻值越大

网友A:
嗯   我最开始猜测它就是热敏电阻   因为设计在各大供电场管旁边 现在的情况是 去掉PD32 SYS_SHDN#有5V电压 有待机    装上这个二极管  电压就被拉低到0.53V左右  就没有待机了

网友:
你没有尝试换一下那个ptc电阻

网友:
看看有没有热敏电阻掉了的

网友:
如果是在电路中测量  ,阻值应该比实际阻值要小,如果大的话就应该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我最开始猜测它就是热敏电阻   因为设计在各大供电场管旁边 现在的情况是 去掉PD32 SYS_SHDN#有5V电 ...

你看装与不装PD32的时候VA和vin电位是不是跟着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装与不装PD32的时候VA和vin电位是不是跟着变呢

不装pd32  待机正常。  pd32装上 3  5v_en信号就被拉低到0.53v  待机就没了  所以我想,这个保护电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
检测PQ84基极电压,根据热敏电阻分压,Q84的2脚应该不高于0.3V 这样就是正常的,如果2脚电压正常那就是PQ84坏了,要换掉。。电压超过0.6V就有问题要检测PR259 与PR245连接有没有问题。或最后一个接地的有没有断开等等

网友:
加热一下。。。。马上见答案。。。。。

网友:
这个应该是THINKPAD  上面的吧?去掉PD32就可以去掉保护了。电路保护除了电阻有问题,还有就是PQ81 和PR258会出问题。

嗯 我直接去掉PD32了 待机正常 其实这个保护电路完全断掉都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