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灯管 改装成 led 背光,技术问题 高手进

楼主(2012-07-26):
我有一个显示器,是普通灯管的,现在要改装成led ,我找了对应长度的灯条,改装 ,但是亮度还是偏低,不是说led亮度高,为什么还没有灯管亮度好啊,求解,如果要亮度高 ,是不是换升压板 ,调电压 ,还是换灯条啊
请懂的人告诉我,谢谢大家了 。

网友:
没有改过 但是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
只知道有人改过 本人是没改过同求这个问题让我也积累下知识

网友:
现在LED改装还不成熟。我改了不少。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亮度调节。供电板除了开启信号就没有什么了。不过有些机器经过很多次维修,绝缘处理已经不好处理了等等。用LED改装。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要告诉客户亮度不能调节,等等吧,有了可调节的驱动板,到那时大家都会大量的用LED来改装。毕竟LED是个趋势

网友:
你应该要看你装上去的led的参数吧

网友:
虽然我没换过,但我一直担心就是亮度调节这个问题。原来真的如此啊。

网友:
本来是led 屏 ,是怎么调节亮度 求解 ,是不是调的不是背光亮度 ,而是屏的透光率啊

网友:
跪求高手啊,本来是led 屏 ,是怎么调节亮度 求解 ,是不是调的不是背光亮度 ,而是屏的透光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