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系统自动注销跪求高手搭救

楼主(2012-07-26):
我的windows7系统没过几分钟就好像自动刷新 或是自动注销一样右下角的图标没了又恢复  急求解

网友:
可用正版windows7光盘重装一遍

网友:
你看看你的系统激活了没有

网友:
没有都是oem版本的

网友:
OEM英文版的吧 你换个系统就是了

网友:
就是这样  不是正版

网友:
电脑有问题就修 何必求来求去

网友:
你这激活过的系统不影响的, 不行的话你试着重新装下试试

网友:
恩  就是不想重做系统,想问问你们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 ,给个补丁什么的 ,你说吧windows7吧不更新有问题更新了  问题更多。

网友:
貌似 你没有激活!!   要不就是 装忘系统  先装的软件!  后激活的!!!   这种情况也会出现的

网友:
软件问题了,大不了重新装下系统了。

网友:
直接重做系统,不必在这里花太多的时间

下载系统到这里下载
http://hi.baidu.com/new/166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