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3500笔记本掉电

楼主(2012-07-26):
dell vostro 3500笔记本,上电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35左右的样子,就掉电了;掉了又是上电,反复这样。在上电时,量cpu无电压,显卡也没有电压,其它电压都有输出。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3V  5V 有吗

网友:
上电时都有

网友:
没电压还不好修?先把显卡电压修出来再说吧!

网友:
显卡电压在CPU电压前面,先把显卡电压修出来。

网友:
有可能为显卡供电输出不正常或者是显卡本身不良造成掉电后又重启,着重查显卡供电电路。

网友:
掉电。。最起码的要把没有的电压都秀出来。。。。。

网友:
打酱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