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换通用高压条。。。。 发个接线图 帮忙看看

楼主(2012-07-26):
    显示器按钮都不管用 比如说开着机  想调自动设置吧 一按 就关显示器了  再随便按别的按钮 有开显示器了  该有的功能 不管用了 就这问题啊       看来真是按键板上的贴片电容不行了  我重新焊上 又不能用了    已经好了 从破猫上了 找了4个一样大小的换上 OK了

网友:
应该是亮度 控制吧

网友:
你放在dim上看看

网友:
背光开启,亮度调节,输入电压,地

网友:
亮度调节作用与ADJ一个意思

网友A:
DIM就是ADJ,你开关错乱是怎么错乱发啊,说明白了,我都没看明白你要问什么问题!

网友B:
估计是关机白屏,开机黑屏,应该是开关信号出问题了,有的驱动板的开启信号是低电平开,高电平关,通过一个三级管控制,可以直接拆掉三级管,开关信号直接接在控制级。

网友:
请你讲普通话把问题讲清楚这样大家才可以帮你。你说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关机白屏,开机黑屏,应该是开关信号出问题了,有的驱动板的开启信号是低电平开,高电平关,通过一个 ...

不是你说的现象啊   我又重新编辑了下  看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M就是ADJ,你开关错乱是怎么错乱发啊,说明白了,我都没看明白你要问什么问题!

重新编辑帖子了  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C:
接法是对的,按键应该也有问题,把按键全换了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法是对的,按键应该也有问题,把按键全换了试看

不像是按键的问题   按键在线都测了 挺好     问题是按键板上的按钮都不起该有的功能  随便按个键就能开机 再随便按个键 就关机   但是要按好几次才能开关机   有驱动板程序的可能吗 由于没法刷没法试

网友C:
你又没换驱动板,一般不会出现这问题,我觉得还是按键的问题。你把按键板上面的电容和二极管全部去掉试试看,电阻千万不能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又没换驱动板,一般不会出现这问题,我觉得还是按键的问题。你把按键板上面的电容和二极管全部去掉试试看 ...

按键板 没二极管什么的 就有4个贴片电容 差不多和芝麻大小  也有几个贴片电阻。。。

网友D:
线接对了,可能是按键有问题吧,你全换了试下,也不用什么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接对了,可能是按键有问题吧,你全换了试下,也不用什么功夫

好的 我换上试试 谢谢

网友E:
搞好了吗?实在不行的话你直接接上主板屏边上的控制电路上试下也行,不过开关机都会白一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好了吗?实在不行的话你直接接上主板屏边上的控制电路上试下也行,不过开关机都会白一下屏,

我把上面的 贴片电容去掉后 短接引线 能正常用 还能电容坏了吗?    不接上那4个贴片电容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接对了,可能是按键有问题吧,你全换了试下,也不用什么功夫

我把上面的 贴片电容去掉后 短接引线 能正常用 还能电容坏了吗?    不接上那4个贴片电容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把上面的 贴片电容去掉后 短接引线 能正常用 还能电容坏了吗?    不接上那4个贴片电容能用不

去掉电容的方法我没试过,不过我们维修人员是解决问题,能用就好

网友(2016-09-22):
高压条接地线,12v电路,,剩下就只有开启和调节了,,,,开启接 O/F     调节接DIM(可以不用接,很多高压条接了也没用)

网友:
按键板的问题吧    换了 或者改装

网友:
我也听不懂

网友:
这方法常用,有的是按键全部换掉就OK

网友:
肯定按键的问题啊

网友:
O/F就是开关,DIM是亮度线,可以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