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线方法 空调内机 风机

楼主(2012-07-26):
空调内机的风机   分高速 和低速的
只知道棕黑黄 ,黑白红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应该怎么接  或者不接吗

网友:
黑白红是电机供电,棕黑黄是控制脉冲信号

网友:
单接风机绕组是不转的,要接上控制信号才可以

网友:
有插槽插上就可以

网友A:
楼主是在改空调万用板吧。认真看原来的电路图呀。只要接黑 白 红。3根线就可以。但是不能调风速。你看原来的电路图有2根是接风机启动电容。另一根就接高风档就可以了。中 低风档不会接,就可以不要接。你这个风机是用1.2UF的启动电容的。看看万用板上是不是1.2UF的启动电容。不是就要换成1.2UF的启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在改空调万用板吧。认真看原来的电路图呀。只要接黑 白 红。3根线就可以。但是不能调风速。你看原来的 ...

谢谢了,我重新买了块板才60快  万用板不怎么样哦,接线没那么方便

网友:
黑、白接工作绕组,黑、红是接启动绕组。

网友:
黑白红是电机主供电, 剩下的是 电机转速检测探头。 你主要是还得有个启动电容并在绕组之间 然后通220交流 看电机旋转的方向 如果相反就把220对调!

网友:
白 黑为电机主绕主 白红为副绕主,白黑接220V,黑红之间还有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