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30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2-07-26):
一客户拿一台DELL D830来修,说是进水一个多月了,一直放在那没拿来修,心想进水一个多月了,里面肯定腐蚀的很严重了,先打开看看吧,当着客户的面拆开机器,一拿掉键盘明显看到主板上有好多处进水,并且都已经发霉了,屏线接口那儿有明显的腐蚀断线,电源接口那儿也是腐蚀的很严重,客户看到也很惊讶,就给客户说进水太严重了一时半会也修不好,给你打个单子机器留下修吧,客户也爽快的同意了,开单送走客户把机器拆开,把明显腐蚀的地方清洗干净换掉腐蚀的原件,静态测试无明显短路,然后插上电源待机为0,心想肯定是隔离保护没过,因为电源口那腐蚀的很严重,于是拿起万用变量了一下,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就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上网找了份图纸,打开图纸测量发现PQ3 D极有19VG极也是19V,这明显不对啊,G极应该为低电平才对啊,测量发现分压电阻PR13阻值为无穷大,立马找来电阻换上,在接电待机电流有了0.003 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0.6左右就掉电了,掉电之后在开还是一样心想既然掉电之后还可以开机应该是那路电压没有产生,经过测量发现+3.3V-RUN电压没有,找到+3.3V-RUN的来源,测量发现PQ14  4脚电压异常,经过排查发现PR74损坏,找来电阻换上, 在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接上外接显示器DELLLOGO出现了,接下来开始处理屏线接口的断线,10 11 12GFX-PWR-SRC都腐蚀断了,焊盘都没了,找到GFX-PWR-SRC的来源直接飞线过去,
接上屏开机发现暗屏,心想屏线接口都烧了,电压过去把高压板也给搞挂了吧,断电拆屏经过测试发现确实是高压板坏了,手头刚好有个报废的DELL1420高压板和这个一样,找来高压板换上,再次开机屏幕亮了

网友:
  思路很好~ 也很给力!!   注视着楼主那个挂着的屏很给力!~

网友:
技术了得,讲得很具体,学习了。

网友:
这本都这样了,还没掉件,真不错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向你学习了。不过上述提到PQ14 在图中没有找到呀“测量发现PQ14  4脚电压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思路清晰,向你学习了。不过上述提到PQ14 在图中没有找到呀“测量发现PQ14  4脚电压异常”?

哦  写错了应该是PQ27,谢谢指证,麻烦版主帮我改正一下

网友:
桥里面没有进水 万幸呀

网友:
楼主技术不借啊,给力!

网友:
小弟辛辛苦苦发帖,怎么没人给加分鼓励一下啊

网友:
一个月的进水机,让你三两下可修好!了不得!

网友:
小弟学习了,谢谢高手,请问一下,你怎样查到没有+3.3V-RUN电压的。谢谢,小弟我等你佳音

网友:
小弟学习了,谢谢哥呀,请问一下,你怎样查到没有+3.3V-RUN电压的,小弟我不太懂,谢谢指教

网友:
进水机本来就难修,
楼主给力啊?

网友:
强,一步一步 一点都不慌